[讨论] 讨论ADC的FOM的合理性

楼主(2012-08-13):
FOM=功率/(采样速率*2^ENOB)如果FOM的定义是合理的,而且设计者的水平不变也就说FOM恒定

按照FOM的算法,每多1bit,功率需要变成2倍
现在换另一种算法,假设热燥对ENOB贡献的比例不变,每多1bit,量化噪声变0.5倍,量化噪声功率是0.25倍,那么热燥的功率也是要0.25倍,推出kT/C也是0.25倍,即电容要变成4倍,那么如果要保持采样速率不变,即gm/C不变,假设过驱动电压也不变,推出电流要变成4倍才行,即功率变成4倍

两种算法得到的功率增加的倍数不一样,是我推到错了吗?还是我考虑得不合理?

网友:
设计者水平不变,也不能做到FOM 恒定

FOM 的计算基本还是很合理的。特别是 enob 固定的时候。

对于最终用户来说,对于同样的指标,功耗少的才是王道,ENOB 多一点少一点真没差。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是FOM这样定义是不是不是非常合理呢?按照第二种算法,难度应该和量化噪声的平方成正比,位数上去了FOM变差了,同样速率不同位数的AD用FOM来作对比,对于高位数的AD是不是有点不太公平?

网友:
回复 网友B:

没人会拿16b adc 和同样速率的10b 比FOM。
如果为了发文章,大家都是拿类似性能的来做比较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么我想在多余问下,拿相同位数不同速度的比FOM合理么?位数(2位之内)和速度(50%之内)差不太多的比应该不算过分吧?

网友:
速度是100M以下的差50%, 相同位数比较是合理的。很多人都发过clock vs. power scaling 的ADC, FOM 基本恒定。

楼主:
回复 网友A:

学习了,太感谢啦!

网友(2015-04-21):
FOM参数很重要,你们是怎么simulate这个参数的?

网友(2023-04-21):
我想说,实际工程应用中,真有工程师去关注这个FOM值吗?

网友(2024-08-18):
如果要FoM恒定,需要同比例增加电流和采样速率

网友(2024-10-26):
你是否在寻找schreier FoM

网友(2025-05-14):
请问如何仿真F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