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O Pin和I/O Pad区别是什么?

楼主(2012-08-13):
不太懂后端,问个小白菜问题:
I/O Pin和I/O Pad区别是什么?请详解!!

网友:
Pad被封装厂翻译成电极,bond后连在封装引脚上。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那 I/O Pin 呢?

网友:
我的理解:PAD是到了物理设计阶段才会用到的概念,PIN则可以用到这个设计阶段。
PAD是一个物理存在,而PIN是一种设计对象。

网友:
我的理解是,IO pad是与芯片外部(引线框)连接的,IO pin是与芯片内部逻辑连接的

网友B:
io pin 是芯片外部看到的管脚, 如BGA100 的封装形式,就有100个pin;
io pad 是内部看到的bond pad 引脚, 可能多于100个,也可能少于100个.
可能多个pad 引到同一个pin, 也有可能(空)pin 不连pad.

网友(2013-05-22):
  同意,,PAD的数量不一定等于PIN的数量。

网友(2015-05-04):
PIN如果被连接到封装引脚就是PAD 否则就永远作PIN

网友:
pad是chip的基本要素
pin只是模块的接口, 没有pad就只能停留在模块这一级

网友:
IO pad是与芯片外部(引线框)连接的,IO pin是与芯片内部逻辑连接的

网友(2015-07-24):
受教了啊

网友(2016-10-29):
11# 说的很具体,受教了。

网友C(2018-11-01):
IO PAD在内部,与逻辑电路交互。然后通过bonding线将内部pad连接到更外层的金属pin上。当chip应对不同规格需求时,IO PAD的内容数量不变,但bonding和pin的数量可能会改变。

网友(2019-12-13):
nextic 发表的是正解

网友(2020-04-21):
引用 网友B:
io pin 是芯片外部看到的管脚, 如BGA100 的封装形式,就有100个pin;
io pad 是内部看到的bond pad 引脚, 可 ...

正解

网友(2022-02-23):
引用 网友C:
IO PAD在内部,与逻辑电路交互。然后通过bonding线将内部pad连接到更外层的金属pin上。当chip应对不同规格 ...

您好,那通常说的GPIO电路是哪部分?

网友(2023-02-06):
引用 网友B:
io pin 是芯片外部看到的管脚, 如BGA100 的封装形式,就有100个pin;
io pad 是内部看到的bond pad 引脚, 可 ...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