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timescale 仿真精度对仿真有什么影响

楼主(2012-08-13):
timescale 仿真精度对仿真有什么影响?
比如1ns/1ps
和1ns/10ps

网友:
精度越高,仿真时间越长

网友:
现在的仿真器都挺聪明,如果平台中的最小时间精度是1ns,timescale的精度写成1ps,那么实际的仿真精度还会是1ns。但是,如果平台中的最小时间精度是1ps,而timescale的精度写成100ps,那么实际仿真的时候,时间在10ps及以下权重位上的部分,就会被视为0。

网友:
嗯,对于激励产生时钟的精度有影响,在一些要求很高抖动指标的时候,少一个精度,就是很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