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9854的IQ幅度不一致问题

楼主(2012-08-13):
不知道有没有人做过用AD9854产生DDS信号的,为什么我的IQ两路出来的幅度值不一样呢?
Q路正常,I路不正常没有直流偏置,但是我并没有在程序中设置幅度信息,仅是产用默认的DAC Rset来解决的输出电路。
一下是不正常的I路和正常的Q路:

网友:
IQPCB走线没问题吧?/

网友(2013-09-05):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请问你解决了吗

网友:
做个标记学习学习

网友:
I和Q的四个输出都接电阻了吗?如果差分端没接电阻也会影响的,这个芯片还是挺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