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DR的dq问题

楼主(2012-08-13):
virtex2上用chipscope抓取读写数据都是正确的 但是在自己做的板子spartan3e上写数据正确但是读数据如果写入的是12345 读出的是51234,即始终相差一个请求高人赐教

网友:
你降频使用下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降频还是解决不了问题,请问其他原因能是什么呢

楼主:
chipscope抓取的时候 ddr写的数据正确,读的数据完全不正确 请问都是什么原因呢 请求赐教呀 现在急求

楼主:
不要沉呀

网友:
你测量一下电平幅度,看看是否有信号干扰

网友:
现在才明白你说的是啥,你连续写进去了五个数值,但读出来顺序不对。 我以为是一个数字32bit,其中某些位移动发生了变化呢。

如果你一次性写的数字多点,比如十个长度,然后读出来也是类似a123456789形式的吧?看上去有点像读或者写的使能信号与地址之间的对齐出了点问题,因为你上次写了一串数字,那地址也跟着变化,现有的地址是数据5的地址,然后读的时候,先有个读使能出来了,结果对应数据5的地址,然后新的读地址出来了,再就是1234的数据了。

可能是CORE之间不匹配造成的,要么你用spartan3的CORE重新生成次,不要直接调用以前的CORE。同时你用chipscope监控下读和写使能与地址之间的相位关系,是不是出现了没对齐的情况。

网友:
楼上说的很正确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的 读出的顺序错了 但是如果地址0,1,2,3,4,5,6,对应写的数据时1,2,3,4,5,6,7 ,读的时候地址是0,1,2,3,4,5,6 ,数据是7,1,2,3,4,5,6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电压没有问题 DDR用的是2.5v电压

网友:
如果你是在自己的測試板上才出現這個問題,很明顯就是的circuit有問題,你不妨檢查你的接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