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减小高压电路的关断电流

楼主(2012-08-13):
经常可以看到一些公司的DS里面描述自己的高压芯片关断电流<1uA , 我觉得很难理解。不管怎么说芯片内部的Enable阈值判断电路一定要工作啊,不然没办法判断芯片什么时候打开,什么时候关断。难道这个电路有办法做到不耗任何电流吗?这个问题很困惑我,请大侠们帮我解解惑。

网友:
就是power down,比如外部输入一个高,反相器静态输出低,开关管就关断了,里面没有电路工作。此时的功耗是漏电流,不过高压器件关断电流小于1uA也挺不容易的,工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