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哪个文件里可以查看到所用工艺库的well tap cell

楼主(2012-08-13):
请问在哪个文件里可以查看到所用工艺库的well tap cell的名字?

网友:
DesignRule里面有提到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design rule文件里介绍完layer和via的design rule后,介绍的bonding pad, seal ring,metal slotting,electric fuse design,没有关于well tap的介绍。我用的上华0.5混合信号的工艺库,是不是不需要呀~~

网友:
这个工艺没做过,有些工艺是不需要
像SMIC 65nm/55nm就需要,在Standard Cell Library Databook中有记载
The standard cell library contains one NWELL/Substrate Tie Cell: FILLTIEHS. This standard cell library does not have well or substrate ties inside the cells. It is required to tie NWell to VDD and substrate to VSS before place-and-route using the FILLTIEHS cells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这里边没有说,可能不需要,谢谢啊~

网友(2015-01-20):
.18以上都没有tapcell的, 每个cell自身已经tap了,

网友:
版主正解!

.18的有些有well tap cell,有些没有,如TSMC .18工艺,7T的库就有well tap cell, 9T、12T的就没有!

网友(2015-08-18):
回复 网友B:

   版主您好,我用的是SMIC.13工艺库,按您的说法就不需要加入tapcell了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您好,我是新手,Desginrule是工艺厂商提供的嘛? 我在工艺厂商提供的文件里没发现啊。Desginrule是个什么文件啊? 是关于DRC文件的嘛???

网友:
问题太多了,表示很累的说,

网友(2016-03-11):
回复 网友A:

    您好,打扰下哈。我目前正在用65nm工艺进行布局布线。我看了rule file中说了用FILLTIE单元当做tapcell加入,例子是20um 但是我看我65nmstd库中有不同尺寸的FILLTIE单元。  我看了下。没有告诉我用什么尺寸的  那么这个尺寸是我自己定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看一下cell的版图,看一看well/substract有没有tie到电源/地,没有的话看看filler的版图,里边看一看well/substract有没有tie到电源/地,没有的话就要找tapcell了,里边看一看well/substract有没有tie到电源/地。

网友:
回复 网友D:

    谢谢哈。 版图我确实不太懂。我看了下我的FILLTIE4的版图,有NW SN SP VNW都有。 看着像是tapcell 因为没有其它的tapcell了 看SMIC自带的文档说是每隔20um加一个FILLTIE 不过没说尺寸。 版图这方面我还得学习 哎。非常感谢你哈。 如果能截图给你看看就好啦  哎。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的QQ是834515635  方便的话可以QQ讨论下哈  非常感谢您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