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插入pad filler的问题(已解决)

楼主(2012-08-13):
插入pad filler后报出下边的warning:
Incorrect LEF class of cell 'PADFILLER25', expected cell with class 'PAD SPACER'
请问这是什么意思?

网友:
也许需要修改LEF文件中,此单元的CLASS 属性

网友:
pad filler 属性增加SPACER

楼主:
回复 网友A:

    修改了class ,现在可以了~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加上可以了~谢谢您~

网友(2014-11-29):
回复 网友B:
怎么加呢,由:MACRO PLFILLER30
  CLASS PAD ;
  FOREIGN PLFILLER30 0 0 ;
  SOURCE USER ;
  ORIGIN 0 0 ;
  SIZE 30 BY 116.9 ;
  SYMMETRY X Y R90 ;
  SITE IOSite ;
  OBS
    LAYER M6 ;
...

改成:
MACRO PLFILLER30
  CLASS PAD ;
  FOREIGN PLFILLER30 0 0 ;
  SOURCE USER ;
  SPACER
  ORIGIN 0 0 ;
  SIZE 30 BY 116.9 ;
  SYMMETRY X Y R90 ;
  SITE IOSite ;
  OBS
    LAYER M6 ;

...

这样吗,SPACER后面是不是还有加value,但是value是多大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哦 ,理解了,你说的是改成这样 是吧:MACRO PLFILLER30
  CLASS PAD SPACER;
  FOREIGN PLFILLER30 0 0 ;
  SOURCE USER ;
  ORIGIN 0 0 ;
  SIZE 30 BY 116.9 ;
  SYMMETRY X Y R90 ;
  SITE IOSite ;
  OBS
    LAYER M6 ;

网友:
回复 网友B:
额 再次请教 我改完了 可是还是提示同样的warning啊 莫非改的不对。。。

网友:
回复 网友C:

   分号前面有个空格

网友:
回复 网友B:
MACRO PFEED50
    CLASS PAD SPACER ;
    FOREIGN PFEED50 0.000 0.000  ;
    ORIGIN 0.000 0.000 ;

还是提示warnnings,**WARN: (SOCFP-127):    Incorrect LEF class of cell 'PFEED50', expected cell with class 'PAD SPACER'.
不过我觉得应该不影响,因为最后也是加进去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