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MOSt版图的问题求教~

楼主(2012-08-13):
最近刚开始正式的学习画版图,看黑斯汀斯的书看的有点迷糊了,主要是MOSt匹配问题。希望有好心人指点指点~1. MOSt匹配指的是同一个管子还是不同管子的连接方法啊?
2. 共质心匹配采用ABBA式的结构,指的是两只管子还是四只管子啊?如果是两只管子,那是不是要把AA和BB的栅、漏、源都对应连起来形成2个管子啊?在交叉结构中,这样连接有困难啊,线会交叉的吧?
3. 这种共质心画法是不是只适用于用鲁棒图得出的MOSt阵列啊?也就是说只适用于自己画MOSt。如果直接从库里调用MOSt,这种共质心的方法是不是就用不上啊?
   我现在都是调用库里现成的管子,看书的时候转不过来了,看的云里雾里的,望大虾能指个方向撒,感谢~

网友:
1,匹配当然是不同管子
2,两个管子,只不过m数是两个,不过这只是举例说明一下而已
3,你自己可以根据需要调整一下啊,难道从库里调出是什么样子就必须是什么样啊?得活学活用

网友:
1.两个或者多个管子
2.是两个管子,分别拆开成A1 A2 ……An和B1 B2……Bn, 原本属于同一根管子的各部分要对接,栅源漏,连线是要交叉,考虑用不同的金属层次连接,在版图过程中,不可能完全避免交叉,也并非所有的交叉都会带来恶劣影响
3.库里调出来的管子 可以调整 可以拆开

不建议新手直接调用管子,最好手动完成mos管每一个层次,对于理解mos的层次,工艺等 有好处

网友:
楼上都是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