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linux版ise13.4如何进入xilinx的命令行的问题

楼主(2012-08-13):
求助:

windows下的ise环境下的命令行(如下图):

在linux版本的ISE如何找到与上图相匹配的功能。

该功能,在生成DDR(ip)时,通过调用批处理,可以实现debug等相关功能,所以很有用处。

请高手指点下!

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
其实只是设置一些环境变量而已,首先
XILINX变量需要指向你的ISE安装目录,然后是ISE安装目录下的setting32.bat(或者setting64.bat,64bit机子)设置的一些环境变量(在你发的那个图的快捷方式上右键属性,看看目录位置,可以清楚了)

1. 可以echo %XILINX%,对比设置linux下的$XILINX (echo $XILINX)  [可能在安装的时候已经设好]
2. source (ise install path)/setting32.bat

然后就which一下,ngdbuild map....之类的命令,看看有没有设好

网友(2012-10-30):
记得参照安装说明source一个文件即可,或者把source那句话加载到bash里面去

网友(2012-12-31):
学习学习 长长见识

网友(2013-05-20):
涨姿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