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linux版ise13.4如何进入xilinx的命令行的问题

楼主(2012-08-13):
求助:

windows下的ise环境下的命令行(如下图):

在linux版本的ISE如何找到与上图相匹配的功能。

该功能,在生成DDR(ip)时,通过调用批处理,可以实现debug等相关功能,所以很有用处。

请高手指点下!

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
你跑一遍GUI界面版的,注意保存LOG,或者直接看下面出来的LOG,然后在里面找如ngdbuild, map, par, trce, bitgen之类的命令行语句,直接复制出来,在LINUX终端输入即可,当然,你要设好环境变量。

楼主:
谢谢一楼的回复,马上去尝试下!谢谢!

网友(2013-04-18):
能给我下载地址吗?

网友:
ISE run完会生成脚本序列的,改改用吧,可以和synplify结合脚本合起来,很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