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数字电路到底该如何学习??迷茫ing~

楼主(2012-08-13):
各位兄弟姐妹大家好:

     本人在学习数字电路设计,可是苦于不知道如何开头,论坛里的资料很多,可是对于我们这些新人来说感觉无所适从,不知道如何开始,不知道重点

看哪些书用哪些软件,我现在看夏宇闻的verilog设计,知道用modelsim,别的小弟就不清楚了。

    请有经验的兄弟姐妹能指点迷津。

    跪拜!!

    感谢!!

网友:
语言比较相通,但各有不同,可以先学一种,比如你说的verilog,软件的话我用的是verdi,vcs,综合用DC,建议开始学的时候就重视可综合设计,另外如果想偷懒的话把组合逻辑和时序逻辑的基础看两遍,尤其时序逻辑里的建立时间保持时间等。
在学习verilog时要注意代码风格,比如状态机的写法,以触发器结尾等等,还是要多看现成的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