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UVM中peek与poke的问题

楼主(2012-08-13):
各位:
     正在学习UVM中对register model的backdoor访问。使用peek的时候有点问题,想不出到底为什么,于是上来请教大家。
     我在my_test中的run_phase中这样写:

phase.raise_objection(this);
        begin
             uvm_status_e  status;
             addr=32'h0;
             data=32'h0;
             repeat(1024) begin
                  reg_tb0.apb_slave.n_ram.write(status.addr,data);
                  addr++;
                  data +=2'b10;
             end
             addr=32'h0;
             repeat(1024) begin
                  reg_tb0.apb_slave.n_ram.peek(status,addr,data);
                  reg_tb0.apb_slave.n_ram.read(status,addr,data1);
                  $display("peek @%0h=%0h\t\tread @%0h=%0h",addr,data1,addr,data);
                  addr++;
             end
        end
        phase.drop_objection(this);

可是,结果跑出的结果如下:
peek @0=d712         read @0=1
peek @1=1              read @1=11
peek @2=1              read @2=21
peek @3=1              read @3=31
peek @4=1              read @4=41
peek @5=1              read @5=51
peek @6=1              read @6=61
peek @7=1              read @7=71
. . .                           . . .
peek @3ff=1            read @3ff=3ff1

我有点不大明白,为什么peek出来的所有的数都不对呀?

楼主:
没人知道么?
自己顶上去。

网友(2013-07-22):
    这个算是backdoor访问么?怎么看着像一般的寄存器访问操作呢?

网友:
后来如何解决的,问题出在哪里?

楼主:
回复 网友A:

peek使用的hierarchy写错了。就是写register model的时候

网友:
回复  huobaihua

peek使用的hierarchy写错了。就是写register model的时候
引用 网友B:

    也在做memory的backdoor访问操作,不是很清楚uvm_mem.svh源文件中的函数peak/poke和write/read的区别,write/read不支持backdoor访问 ? 另外hdl_path和地址之间是如何绑定的,hdl_path的作用是什么,在函数中视乎不需要指定这个路径??

   求楼主再给解释一下……

   另外是否有backdoor的访问方式的example,能不能给个参考。谢谢

楼主:
backdoor是直接通过hdl_path访问寄存器或者ram,就像平时写的“u_dut.apb_slave.regA=16‘h45"一样。这样访问是不消耗仿真时间的,而read/write是通过总线访问需要消耗仿真时间。hdl_path那个我忘了,应该是没有什么关系吧,如果需要backdoor访问,则需要指定正确的hdl_path,不然就会像我这个问题一样了。我出现这个问题是地址对了,但是hdl_path错了,因此前后门的数值对不上。

网友:
backdoor是直接通过hdl_path访问寄存器或者ram,就像平时写的“u_dut.apb_slave.regA=16‘h45"一样。这样访 ...
引用 网友B:

在uvm1.1c的库文件中,uvm_mem.svh的1434行起 有下面的这段代码,想请问,这里面的rw.path就是所谓的hdl_path了,是如何传递进来,以及和offset进行绑定的呢?

task uvm_mem::write(output uvm_status_e      status,
                    input  uvm_reg_addr_t    offset,
                    input  uvm_reg_data_t    value,
                    input  uvm_path_e        path = UVM_DEFAULT_PATH,
                    input  uvm_reg_map       map = null,
                    input  uvm_sequence_base parent = null,
                    input  int               prior = -1,
                    input  uvm_object        extension = null,
                    input  string            fname = "",
                    input  int               lineno = 0);
   // create an abstract transaction for this operation
   uvm_reg_item rw = uvm_reg_item::type_id::create("mem_write",,get_full_name());
   rw.element      = this;
   rw.element_kind = UVM_MEM;
   rw.kind         = UVM_WRITE;
   rw.offset       = offset;
   rw.value[0]     = value;
   rw.path         = path;
   rw.map          = map;
   rw.parent       = parent;
   rw.prior        = prior;
   rw.extension    = extension;
   rw.fname        = fname;
   rw.lineno       = lineno;
   do_write(rw);
   status = rw.status;
endtask: write

网友B:
在uvm1.1c的库文件中,uvm_mem.svh的1434行起 有下面的这段代码,想请问,这里面的rw.path就是所谓的hdl_path了,是如何传递进来,以及和offset进行绑定的呢?

task uvm_mem::write(output uvm_status_e      status,
                    input  uvm_reg_addr_t    offset,
                    input  uvm_reg_data_t    value,
                    input  uvm_path_e        path = UVM_DEFAULT_PATH,
                    input  uvm_reg_map       map = null,
                    input  uvm_sequence_base parent = null,
                    input  int               prior = -1,
                    input  uvm_object        extension = null,
                    input  string            fname = "",
                    input  int               lineno = 0);
   // create an abstract transaction for this operation
   uvm_reg_item rw = uvm_reg_item::type_id::create("mem_write",,get_full_name());
   rw.element      = this;
   rw.element_kind = UVM_MEM;
   rw.kind         = UVM_WRITE;
   rw.offset       = offset;
   rw.value[0]     = value;
   rw.path         = path;
   rw.map          = map;
   rw.parent       = parent;
   rw.prior        = prior;
   rw.extension    = extension;
   rw.fname        = fname;
   rw.lineno       = lineno;
   do_write(rw);
   status = rw.status;
endtask: write

楼主:
应该就是的。不大明白你说的跟offset进行绑定是什么意思,反正当时我使用register model的时候,需要用configure函数对其指定hdl_path

    virtual function void build_phase(uvm_phase phase);
        super.build_phase(phase);
        demo_cfg = demo_config::type_id::create("demo_cfg");
        vdo_cfg  = config1::type_id::create("vdo_cfg");
        uvm_config_object::set(this,"apb0*","cfg",demo_cfg);
        uvm_config_object::set(this,"apb0.slave[0]*","cfg",demo_cfg.slave_configs[0]);
        uvm_config_object::set(this,"vdo0*","cfg",vdo_cfg);
        uvm_config_object::set(this,"vdo0.slave[0]","cfg",vdo_cfg.slave_configs[0]);
        apb0=apb_env::type_id::create("apb0",this);
        vdo0=vdo_env::type_id::create("vdo0",this);

        regmodel=ral_block_apb_basic_block::type_id::create("regmodel",,get_full_name());
        regmodel.configure(null,"top.u_dut.apb_slave");
        regmodel.build();
        regmodel.lock_model();
        regmodel.reset();
        reg_sqr_adapter=reg_to_apb_adapter::type_id::create("reg_sqr_adapter",,get_full_name());
        mon_sqr_adapter=reg_to_apb_adapter::type_id::create("mon_sqr_adapter",,get_full_name());
        reg_predictor=new("reg_predictor",this);

    endfunction : build_phase

好像我用的configure中省掉了一些参数,我记得这个东西很长的参数列表。
这个regmodel是个ram,而它的地址的指定,是在为其建立模型的时候:

class ral_mem_MY_RAM extends uvm_mem;
   //function new(string name = "MY_RAM");
    function new(string name = "n_ram");
      super.new(name, `UVM_REG_ADDR_WIDTH'h400, 32, "RW", build_coverage(UVM_NO_COVERAGE));
   endfunction
   virtual function void build();
   endfunction: build

   `uvm_object_utils(ral_mem_MY_RAM)

endclass : ral_mem_MY_RAM

好像是new函数中需要指定(好像是大小),然后将其映射到default_map上去的时候要指定起始地址?时间太久我不大记得了。

class ral_block_apb_basic_block extends uvm_reg_block;
        //rand ral_mem_MY_RAM MY_RAM;
    rand ral_mem_MY_RAM n_ram;

        function new(string name = "apb_slave");
                super.new(name, build_coverage(UVM_NO_COVERAGE));
        endfunction: new

   virtual function void build();
      this.default_map = create_map("", 0, 4, UVM_LITTLE_ENDIAN);
      //this.MY_RAM = ral_mem_MY_RAM::type_id::create("MY_RAM");
      //this.MY_RAM.build();
      //this.MY_RAM.configure(this, "");
      //this.default_map.add_mem(this.MY_RAM, `UVM_REG_ADDR_WIDTH'h0, "RW", 0);
      this.n_ram = ral_mem_MY_RAM::type_id::create("n_ram");
      this.n_ram.build();
      this.n_ram.configure(this,"n_ram.mem");
      this.default_map.add_mem(this.n_ram,`UVM_REG_ADDR_WIDTH'h0,"RW",0);
      //add_hdl_path("dut","apb_slave");
   endfunction : build
   function display();
      $display({"***************now is ",get_full_name()});
   endfunction : display

        `uvm_object_utils(ral_block_apb_basic_block)

endclass : ral_block_apb_basic_block

网友:
各位:
     正在学习UVM中对register model的backdoor访问。使用peek的时候有点问题,想不出到底为什么, ...
引用 网友B:

楼主看了你上面的代码还有一个问题,你在config里指明了 HDL 路径

但是在peek/poke 中有一个地方是判断是否使用backdoor访问的,uvm_mem.svh中的源码 如下

task uvm_mem::peek(output uvm_status_e      status,
                   input  uvm_reg_addr_t    offset,
                   output uvm_reg_data_t    value,
                   input  string            kind = "",
                   input  uvm_sequence_base parent = null,
                   input  uvm_object        extension = null,
                   input  string            fname = "",
                   input  int               lineno = 0);

   uvm_reg_backdoor bkdr = get_backdoor();
   uvm_reg_item rw;
   m_fname = fname;
   m_lineno = lineno;

   if (bkdr == null && !has_hdl_path(kind)) begin
      `uvm_error("RegModel", {"No backdoor access available in memory '",
                 get_full_name(),"'"})
      status = UVM_NOT_OK;
      return;
   end

这里面的bkdr = get_backdoor 该怎样保证不为 null ?  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楼主,看了你的这段代码,有个问题不理解,调用uvm_peek函数时, 下面的这个如何设置get_backdoor

task uvm_mem::peek(output uvm_status_e      status,
                   input  uvm_reg_addr_t    offset,
                   output uvm_reg_data_t    value,
                   input  string            kind = "",
                   input  uvm_sequence_base parent = null,
                   input  uvm_object        extension = null,
                   input  string            fname = "",
                   input  int               lineno = 0);

   uvm_reg_backdoor bkdr = get_backdoor();

   uvm_reg_item rw;
   m_fname = fname;
   m_lineno = lineno;
   if (bkdr == null && !has_hdl_path(kind)) begin
      `uvm_error("RegModel", {"No backdoor access available in memory '",
                 get_full_name(),"'"})
      status = UVM_NOT_OK;
      return;
   end

怎么设置get_backdoor才能够让  bkdr != null ?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觉得应该是确保你设定的hdl_path是正确的,畅通的。
因为get_backdoor是'get the user-defined backdoor for all registers in this block'
如果你定义的backdoor路径是错误的,或者没有指定backdoor路径,那么,肯定返回的是null值。
我是这样理解的,不知道你有什么想法呢?

网友(2018-11-28):
所以问题是出在hdl_path没有设置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