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sv问题:如何让时间delay随机

楼主(2012-08-13):
比如想延时随机的一段时间:
#(val)ns;
val是变量,这样是报错的,请问高手该怎么写,多谢

网友:
放入一个task中,接收一个随机数的参数,可以不?

网友:
不要加ns试试,通过timescale的刻度和精度,来约束该数值表示的是多少即可。

网友:
可以随机延时多少个时钟周期,然后再调整下时间

楼主:
多谢我试试

网友(2024-08-09):
#($urandom_range(0,100)*1.0ns)

网友:
7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