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中可以同时用不同高度的stancell完成布局布线吗?

楼主(2012-08-13):
整体网表中包含特殊的模块,需要使用特别的standcell库,可以在ICC中同时使用
两种不同site的standcell库同时来布局布线吗?有flow可以参考吗?多谢!!

网友:
不知道ICC行不行,但是我可以负责地说EDI可以,就是需要额外的license来support

网友:
EDI可以的,就是不同的site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