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在数字域做平均对SNR的改善

楼主(2012-08-13):
如果对一个N bit ADC的输出做平均 平均两次SNR改善1bit 平均四次改善2bit 八次改善3bit

是这样的么? 如何理解?

网友:
回复 楼主:

    前提是输入信号不变
本质就是信号功率是相关的,噪声非相关,然后平均噪声来提高SNR

网友:
回复 楼主:

    数字滤波器的一种而已,前提是你得oversampling

楼主:
似乎是 root关系而不是直接倍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