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ectre 运行不起来

楼主(2012-08-13):
论坛的各位大虾,小弟在ubuntu下装了cadence610和mmsim61,现在cadence能正常启动,但是搭建一个简单电路用ADE L进行仿真,结果出错:
*Error* The 'spectre' executable that you are using is an older version.
        Use MMSIM60 or later version of Spectre with this release.
        To check the spectre version, run 'spectre -W'.

搞了好几天的cadence,结果到这里不能仿真,郁闷啊 求大虾指点!!

小弟在此多谢啦!!

网友:
在环境设置中去掉你以前老版本的mmsim路径,正确设置你的mmsim61的路径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指教,现在能运行起来spectre,但是又出现问题了 ,有人说是AMDcpu问题,我现在用的事mmsim61.刚才叫我卸载了mmsim61,但是现在mmsim72还安装不上 郁闷啊。

网友:
    什么问题,说说看,我的印象中EDA工具和CPU类型产生不兼容的问题比较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