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上电复位[已解决]

楼主(2012-08-13):
看这个cnt:

always @ (posedge clk, negedge rst_b)
    if (!rst_b)
        cnt <= 8'b0;
    else
        cnt <= cnt + 1'b1;

rst_b接芯片的复位管脚,我认为这个管脚在以下两种情况,会送入低电平:

(1). 板子上电。
(2). 按下板子上的复位按钮。

case (1) 即所谓的上电复位,由一个独立的电路产生,在power on的时候,这个电路送出一个复位脉冲,用来初始化芯片。

请各位协助判断我的理解是否正确。
同时请教一个问题:常见复位器件(开关)内部是否包含了power on reset电路?

网友:
你这是ASIC还是FPGA?ASIC的话POR一般使用模拟电路来做,FPGA的话不用这么麻烦,直接声明时赋初值就实现上电复位了,如声明时 reg [7:0] cnt = 8'b0;

楼主:
多谢Timme。

我想请教的是ASIC。

再给我扫一扫盲吧:

这个模拟电路一般做在哪个地方?另一个独立的片子上吗?上电复位电路、硬复位开关如何同时与ASIC的复位管脚连接?

网友:
多谢Timme。

我想请教的是ASIC。

再给我扫一扫盲吧:

这个模拟电路一般做在哪个地方?另一个独 ...
引用 网友A:

一般版图上会划出一块模拟区域给POR,如果只应付快上电的话用电容充电电路即可,如果要兼容慢上电的话还要再加个运放拿输入电压跟带隙比较。外部的复位脚当普通数字信号输入即可。

楼主:
大致明白了。
今天问了很多人,都不了解,多谢Timme耐心细致的解释。

网友A(2016-11-22):
一般版图上会划出一块模拟区域给POR,如果只应付快上电的话用电容充电电路即可,如果要兼容慢上电的话还 ...
引用 网友B:

1.8V/600us算快上电还是慢上电啊?

网友(2020-12-16):
数字电路多模块协同复位POR时,也需要数值产生复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