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各位大神一个版图的问题,在版图上发现一种结构,不知道是什么?

楼主(2012-08-13):
就是这个,两个完全相同的结构

就是这个,两个完全相同的结构
在实验室提版图时,发现一种结构,分析不出来是什么结构,它的连线方式,我用红笔花了出来,麻烦各位大神帮忙分析一下。这是多晶硅层的照片。

网友:
管子。6个空的那里是G,一个空的两端分别为S/D

网友:
管子。6个孔的那里是G,一个孔的两端分别为S/D

网友:
看着像普通的倒比管,和电阻

网友:
我也觉得是倒比管和电阻 是N管还是P管?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做在N-well里面的,要是管子的话,应该是P管,但是,我怎么也看不出来是管子呀,麻烦给详细解释一下。

楼主:
麻烦给详细解释一下,我看不出来是管子呀。我个人感觉6个接触孔是打在了重掺杂的区域,而两端的那两个接触孔是在多晶硅上面,处在多晶硅的两端。而且我刚才看了一下版图,两端的这两个接触孔,应该是分别接在了VSS和VDD上面。

网友:
看一下染色层,就是0那层,那层看不到多晶的痕迹,不过可以看到有源区的痕迹,这样你就能判断了

网友:
对 就像楼上所说的那样看一下有源层的区域就知道了  你提图的时候有一层专门是有源层的.
好好看看  应该是倒比管和电阻的 再说的源漏两端接VDD VSS这样的形式一般是用来做保护和放电用的.

网友:
高手如云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也觉得应该是保护用的,谢谢啦。多向你们学习

网友:
倒比管和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