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么在cadence calculator 中调用设计变量

楼主(2012-08-13):
各位大侠,问题如下:
    1、我想在parameter analysis里扫描同样方块不同W(变量名为WN1)的电阻,作电阻端电压的DC扫描;
    2、通过以上设置,想通过calculator大概计算1阶电压系数与W的比值(这里忽略2阶系数,只作估算),但是不知道怎么通过calculator调用我设置的WN1这个变量,是不是可以调用?
望高手指点,我已粗略读过cadence的calc帮助文档,好像未提及,是否还有其他帮助文档应对这个问题。

网友A:
VAR("wn1")

网友(点评):
太牛逼了直接解决了,昨天搞了一天没搞懂,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已验证,是这样的,谢谢指导。
   还测试了,区分大小写,小写就会报错。
   不知道是否还可以继续问hezudao(工),关于这个调用的方法,我在DFII哪个帮助文件里可以了解到了?以求以后能灵活运用。
   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记不清了,很早之前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非常感谢您的及时回复~~

网友:
确实有用

网友(2013-09-16):
回复 网友A:

  必须赞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C(2024-08-08):
您好,请问一下我如果是想要取"m"变量的一半,是写VAR("m")/2还是(VAR("m"))/2,这两种写法都可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您好,请问一下我如果是想要取"m"变量的一半,是写VAR("m")/2还是(VAR("m"))/2,这两种写法都可以吗?
...

0.5*VAR("m")

网友(2025-06-27):
引用 网友A:
VAR("wn1")

网友:
引用 网友C:
您好,请问一下我如果是想要取"m"变量的一半,是写VAR("m")/2还是(VAR("m"))/2,这两种写法都可以吗?
...

后者我没试过,但前者100%能行,而且哪怕是(VAR("m") - VAR("n")/2)都是 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