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如何成为FPGA的高手

楼主(2012-08-13):
从事FPGA方面工作已经3年多了,感觉离高手的水平还有不小的距离,大家认为FPGA高手都需要具备哪方面的知识,或者需要学习哪些方面的东西。请高手赐教

网友:
同问。。。。感觉一直不入流啊。。。

网友:
刚开始用。。。

网友:
同感没入流……

网友:
刚入门的,迷茫

网友:
基本概念都还没搞明白的菜鸟路过

网友:
纯自我摸索,感觉也不入流的路过

网友:
同样不入流的路过,请指教,如何学习

网友:
回复 楼主:

    试着用FPGA搭一个SOC, 用开源的CPU(leon3 或者 openrisc),UART, Ethernet MAC, USB, 等都加进去,等你把这个系统调通,并有一定的功能,例如串口通信,能处理TCP/IP(这可以需要为CPU写/移植软件),你就是高手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不就相当于SOPC么……Nios II里面不是也可以加这些东东……

网友:
The problem with the FPGA technology is that is constantly evolving .And if you want to look for work as a designer .You have to know the latest tools .That means to have access to the latest plataforms of development .The current ones from Xilinx are Kintet 7 and Virtex 7 .They are very expensive . So is better to learn well how to simulate correctly the designs and learn all the aspects of IMPLEMENTATION and Timming Closure.
It is well know in the field that .You can code your design in a month and spent 3 more months in the IMPLEMENTATION

网友:
Soc也只是FPGA的嵌入式方面的应用,不能说这块做好了就是高手!
FPGA的灵魂是逻辑设计,即里面的逻辑资源和时序分析,这方面能力提高了才是真正的高手!

网友:
ARM版、DSP版、FPGA板我都调通过,有些板还自己设计过原理图和PCB,但不见得我自己是FPGA方面的高手,仅仅说明自己动手能力比较强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