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关于电流饥饿型(Current Starved)环形振荡器的相位噪声问题

楼主(2012-08-14):
我搭了一个简单的电流饥饿型(Current Starved)环形振荡器,仿出来的相位噪声居然低到只有-147dBc/Hz (@1MHz),我之前做的一个LC振荡器最好的也只有-120几个dBc/Hz,这个简单的环形振荡器的相位噪声怎么比LC振荡器的还要好?请大家帮我看看,这个仿真结果有没有问题。电路各器件的参数都显示在电路图上了,电流大小设置为100uA。

网友:
先说说振荡频率,光说pn有啥意义

网友:
振荡频率太低,所以在1MHz处看起来相噪很小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嗯,没错,就是这个问题,昨天犯迷糊了,发完帖子才想起来这个问题,按照图上的尺寸,振荡频率只有2MHz。

网友(2013-04-19):
你好,我想请教一下怎么用cadence仿环形振荡器的相位噪声?可以吗

网友(2013-11-26):
同问,用PSS+Pnoise仿真怎么设置maxsideband、number of hamonics、还有积分范围,求解

网友:
相噪为什么会跟震荡频率密切相关?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就是几个反相器么 为啥叫电流饥饿型?

网友(2016-11-24):
回复 网友A:

    赞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