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Sigma-delta AD中输入信号幅度问题

楼主(2012-08-14):
请问有哪位同学可以解释一下在Sigma-delta AD中输入信号幅度如何确定?
经常会看到0dBFs这个概念,那么每个具体的调制器中0dBFs都跟哪些参数有关?应该如何确定?
同时,full scale input 与maximum stable amplitude(MSA)有什么不同?
求详细解释和相关计算公式,或者相关资料。

网友(2014-01-15):
同求呀  我只晓得 输入的full scale =输出最大值*输出最大值/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