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et_false_path什么条件下用到?

楼主(2012-08-14):
各位大牛,在postcts之后检查出现slack为负值,总优化不掉,是什么原因?
怎样检查false—path??

网友:
有木有详细report啊,发个看看,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网友:
set_false_path在陈版主的FAQ里面可以找到,
至于你的violation,你pr的时候没有修掉么?
上个报告才可以分析,有些路径的时序为例可能是约束上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