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评估一个工艺的噪声性能?

楼主(2012-08-14):
想做一个低噪声的设计(不是RF的,是低频的),目前在选择工艺,同一个Foundry的0.13和0.18标准CMOS工艺,如何比较那个更适合进行低噪声设计?做个尺寸一样的OPA PK一下?

网友:
fitting graph里头有的,看单管

楼主:
如果想通过仿真,直接得到结论呢?仿真单管放大器,保证两种管子的面积一致,跨导和电流尽可能一致,可行吗?

网友(2012-10-15):
回复 网友A:

    不可行,模型很可能是错的,有些工艺直接没有噪声模型,有些工艺是偷懒,从别的工艺继承过来的。你不关注无所谓,关注的话还是要看那些文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