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用什么工具做ASIP呀?

楼主(2012-08-14):
刚接触ASIP,哪位大侠能介绍下用什么工具比较方便?

楼主:
没人知道么?

网友(2012-09-19):
TARGET 。生成处理器的,还会生成编译系统
这些工具国内还没有破解的吧

网友:
想请教下ASIP在业界用得多吗?虽然研究过这个,但听一个UCLA人的报告,这玩意实现似乎已经研究透了,现在国外学术界都在研究高层次综合

网友:
ASIP的目的就是做一个定制的处理器。据我所知,国内使用ASIP的厂家还比较少。至少我们单位还在引进阶段(主要是工具价格贵)。

楼主:
我了解到Tensilica公司的Xtensa Xplorer应该可以做ASIC。
Xtensa处理器有可扩展的指令集架构。
不知有人用过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