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createRow新加core area后,special route出现open violation

楼主(2012-08-14):
在encounter中,用createRow -site core -area 生成row跟core area紧挨着,但是special route后,在新生成的area和原本的core area连接处出现connectify open violation,请问要怎么修改?

网友:
可能是sroute的边界没有设置好吧,在GUI的special route的advance里面也许可以找到,默认的sroute的终点是在Row的边界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找不到啊~~您能再说的明确点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具体GUI好似在special route的gui里面,有个mode或者advance的地方可以找找。
不行就直接命令吧,看看cmd ref里面

GUI的某些也不是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