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TS的一些疑惑

楼主(2012-08-14):
假如通过一个DFF对clk1做一个分频,并在DFF的Q端声明一个新的时钟clk2,generate于clk1。

因为Q端也是时钟,所以自动的把这个DFF认为是nonstop的DFF。这样在做CTS的时候,就会把clk1的DFF和clk2的DFF进行balance。如果这两个时钟域没有交互,那么完全没有必要balance两个时钟域的DFF,应该如何设定才能不让机器自动的balance。

需要设定ignore pin吗?

PS: 在skew分析时,发现虽然其自动设定了nonstop cell,平衡了clk1和clk2的DFF,但是skew却非常大,有2.2ns。查看路径,并没有插入很多的BUF。似乎只是在skew report时才有考虑。下图是report。

网友:
我来凑热闹了~

网友:
如果确定这两个时钟域没有交互,将FF的CK设定成ignore Pin且不要generate clock。
如果有,则不要create_clock clk2,只设generate clock 和create_clock clk1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对ignore pin的理解:定义了之后,就不会对这个DFF的CK端进行时钟树综合。
nonstop cell: 时钟信息会穿过DFF传递下去。
那如果,我不设ignore pin,只是定义这个DFF是stop cell(虽然默认是nonstop cell)。理论上讲应该也不会继续balance后面的DFF。但是实验结果是,我手动设置为stop pin(Astro 我设定的方法是astSetClockNonStop “xxxxxx/xxxx/xxxx_reg” #f),却依然check到了后面的DFF。

不清楚是我自己对二者的理解有错误,还是设定的错误。

还有,看您的解答,不知道create clock和generate clock对CTS有什么影响吗?我理解后者仅仅只是多了一个source delay,应该不会影响CTS过程中平衡的范围吧?

烦请解惑~

网友:
工具默认FF的CK Pin是stop的,但你在FF的Q端产生了一个Generate clock, 所以工具会穿过这个FF去
blance后面的FF.
如果你在FF的CK设定了ignore Pin,那么CTS不会去优化这个FF以及他后面的FF.前提是后面没设Generate clock.

网友:
"还有,看您的解答,不知道create clock和generate clock对CTS有什么影响吗?我理解后者仅仅只是多了一个source delay,应该不会影响CTS过程中平衡的范围吧?
"
我觉得您还是先把一些设定确认一下是否正确,然后如果再出现较大的skew,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欢迎随时交流讨论!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设置了ignore pin ,create 和 generate clock都尝试过,最后的结果是一样。虽然的确没有再报大的skew,不过出现了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最长路径和最短路径都不一样了,但是所插的BUF数却是一样的,而且shortest path delay 反而更大。

只看路径信息,似乎不加ignore pin的效果更好,难道说默认nonstop cell仅仅只是引入了分频后的路径信息参与skew计算,而CTS过程中并没有balance?

还是上图吧,下图是同样的clock,设了ignore pin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发现问题了。

1.我之所以设定ignore pin没有有效balance的原因,是我CTS顺序的问题引起的。与设定无关

2. 只有generate clock 才会产生nonstop cell。 create clock不会产生。

下面只剩下一个问题:

为什么其自动的nonstop cell 没有有效的balance两个时钟域的DFF? 理论上讲是可以平衡到很小的skew的?

网友:
你能画个图描述一下吗

网友(2013-07-08):
自己顶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B:

1.    对于没有交互的时钟,也就是clk1和clk2之间的data或者时钟不检查时序,需要在sdc里面加一个set_false_path吧?

2.  如果设置了false path,那么工具应该会在cts的约束文件中,将through pin(或者叫什么leaf)的设置去掉clk2。

3.  因此做cts的时候应该要对不同的root。clk1和clk2分别做cts。

4. 如果工具balance了clk1和clk2,但是skew还是那么大,怀疑似乎cts没有做好,是不是的skew设置的大了点?

一点浅见,如果有错误的地方。不要喷我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