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encounter 在nanoroute时的licenses问题

楼主(2012-08-14):
我发现当把nanoroute里的Optimize wire 选上时,并且把nanoroute mode里的Post-Route wire optimization里的选项选中,后跑nanoroute,就会报licenses错误,这个是不是破解licenses不完全的原因啦。

网友:
你的EDI版本是什么?
你的global license是什么?
有木有 option license

你把具体的局部log和error发一下

网友(2012-09-21):
Please provide the license.

网友:
问题描述的很不清楚啊

网友(2013-10-18):
回复 网友A:

    我和他的情况一样,我们用的是同一家的软件,我的license是
velocity 31> setLicenseCheck -status
Current checked out base license : edsxl (Encounter_Digital_Impl_Sys_XL 8.1).
When checking-out an optional license, wait for up to : 0 minutes.
The base license allows the following optional licenses : enclp encms epsxl epsl etsxl
The automatic optional license check-out is limited by -optionList to : enclp encms encan epsxl epsl etsxl etsl encng
我在使用nanoroute的是哈需要使用encan这个license但是没有,怎么办?急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