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个电压基准电路!

楼主(2012-08-14):
这个基准是怎么做到与温度无关的啊。。。看了好久一直没有头绪,请教各位大大了

网友:
你去找一找delta VBE在哪里,然后看看 Vbg=?怎么产生的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找过但是没有头绪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看看模拟CMOS集成电路这本书的第11章就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