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一下,用什么方法可以将tsmc .18 转换成csmc。18工艺

楼主(2012-08-14):
我没有做过工艺之间转换的事,不知道用什么方法可以将tsmc .18 转换成csmc .18工艺。具体步骤是什么,有哪些注意事项?请高手指点。谢谢!

楼主:
请高手帮帮忙哈!是不是要用skill语言写个脚本啊?

网友:
写个layer.map,把两个工艺的层对应的转换过来。

网友:
在PDK下面有个stream的文件,在streamout的时候加上这个文件就可以了,文件中的层次对应的填写下就可以了

网友:
应该可以先用TSMC工艺画,画好了再到CSMC厂,他们会帮你转的吧······

楼主:
我按照下面的stream out的map格式写了一个map文件:

“比如,现有的工艺中一铝的层名为MET1,层号为6,二铝层名为MET2,层号为16,多晶硅的层名为POLY1,层号为20。如果想在stream out的时候,将版图中的MET1转化为POLY1,则应该这样编写:
#LayeName LayerPurpose LayerNum StreamdataType井号表示注释
MET1 drawing 20 0
这样,在stream out时指定layer map file为这个文本文件,则转出的gds中将原来版图的MET1层全部换成POLY1层了。map文件中,层名可以指定不止一个,比如MET1,MET2 drawing 20 0,则将一铝和二铝全部转换成了多晶硅了。层号也可以指定不止一个,比如MET1 drawing 16,20 0,则将一铝同时转换成了二铝和多晶。但要注意,层名和层号不能同时指定二个及以上。”

然后在stream out gds文件的时候将map文件填在Layer Map Table 里的,gds文件成功导出了,但是我将gds文件stream in后打开layout看不到任何层次(stream in的时候没有map文件)。请问我的是不是哪里出错了,请高手指点。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谢谢你。我在pdk目录下面没有找到相关的map文件,还有找到了怎么操作的,你能说的详细一点吗?谢谢!!

网友:
你attach工艺文件了吗

网友:
写个layer.map,把两个工艺的层对应的转换过来。
這位正解

說明一下 layer.map
M1  drawing  16 0
M1 drawing 是 軟體內
轉成 gds 是 number 16 type 0
寫成  M1  drawing  46 0
轉成 gds 就變成 number 46 type 0
T FAB M1 16 0
U FAB ME1 46 0
透過 layer.map 就可互轉
T 轉 U
方法1 T 轉出時 用
M1  drawing  46 0
此時GDS 就可直接 轉入 U
方法2 T 轉出時保持
M1  drawing  16 0
轉入 U 時使用 layer
ME1  drawing  16 0
就可將 TFAB M1
轉到 U FAB ME1
文字對應也要注意(tf)

楼主:
非常谢谢各位!现在转换成功了!

网友(2012-10-17):
晕啊,这个能描述更清楚些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能不能把详细的步骤分享下 谢谢

网友:
mapping file 可以解决

网友(2012-12-05):
回复 网友C:

   即是说T FAB gds转出时mapping中对应的层号应该是U FAB的层号对吧?

网友:
是的
T 轉 U
方法一 轉出時 mapping , 轉入時無動作
方法二 轉出時  無動作   , 轉入時 mapping

网友(2014-03-02):
工艺不同,rule也不同,转换之后 可能会产生一些DRC的错误

网友:
没这样试过,这要涉及到techfile吗?

网友(2016-12-14):
回复 网友D:

    这是必然的

网友(2018-03-05):
回复 网友E:

    你好可以加个微信吗?请叫一下转换工艺的问题

网友(2018-08-23):
回复 网友B:

  大佬,怎么转的?

网友:
回复 网友F:

   大佬,怎么写map文件,举个例子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