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关于pipeline ADC前仿结果的一些疑惑,求解

楼主(2012-08-14):
最近把自己做的一个10位流水线AD做了前仿,并做了128点的FFT,结果如下图示,不知道能否据此判断是哪个模块造成的影响,或者说从哪里入手来改善呢,谢谢
ADC整体仿真(ENOB)-加入时钟和偏置.jpg

网友:
点数太少了,至少256个点,如果可以最好1024个点。

楼主:
这个很重要吗

网友:
你还想怎样?
性能已经还可以了,若要改进,这点信息远远不够。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样啊,那么还有什么指标可以较有效的揭示所设计ADC存在的具体问题呢,谢谢

网友:
先 仿个低频信号看下

网友:
还是先仿个台阶出来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