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源漏互换时会发生什么?

楼主(2012-08-14):
拜读复旦一大牛的毕业论文看到,源漏互换效应会影响开关线性度,而且居然输入频率越高还越严重?!百度了一下也没有找到讲源漏互换的细节问题的,哪位能帮忙说说啊?
谢谢啦!

另外我还想问下如果衬或者阱如果不是独立接的而是和源接一块,但是我用的是CMOS开关,这样用可以吗?

再次感谢!

网友:
对于nmos来说,哪边电压低,哪边就是source。看了Razavi第一章就应该明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可能表达错意思了……他说源漏互换会对开关线性度造成影响。我是想问互换时会发生什么,不是要问什么叫源漏互换

网友:
首先要弄清楚什么是源漏互换,才能去谈“互换会发生什么”

网友:
MOS的drain和source一般情况下互换是没有问题的,电路级仿真谁做drain 谁做source都一样。
但是如果已成为实际器件,即版图已经完成,source和drain两端的周边环境可能不同,这时如果你在版图层次上改动,把drain和source换着用,那可能会有问题,尤其是在高频时,两端的寄生参数不同。

第二个问题,cmos开关一般都会把bulk电平按PMOS接最高电位,NMOS接最低电位来用,没有看到过bulk和source连一起的开关。因为开关是双向的,你不知道哪边会是低电平,哪边高电平,所以最好是独立连接电源或地,以免发生漏电。。。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源漏互换和线性度能扯上什么关系么?因为原文里说会影响线性度。可是如果只是寄生的话应该只有电容的效应,不会影响线性度的吧?

网友:
可以把复旦论文描述清楚吗?谢谢

网友:
普通常规工艺应该说S、D是一样的

网友:
求贴原文

网友:
应该没问题,但是得考虑电流流过的正确路径

网友:
SD应该是一样吧

网友:
我只能说,楼主理解偏了,偏得还很离谱。。。

高速采样中的源漏互换,影响高速信号采样线性度。这是因为你的bootstrapped switch跟随的是输入信号一端。而该端电压可能会高于开关另一端电压,从而导致另外一端是源端,这样你的VGS便不再恒定,从而影响SFDR

楼主:
回复 网友C:

原来是指这个啊?好吧,这个倒是见过很多文章都有提,不过从来都没有见过哪一篇把这个叫做源漏互换效应啊?

网友:
    那就多看点,就看见了,呵呵

网友:
应该有个讨论前提,如果器件完全是对称的,源漏互换没有任何问题,源漏是由其相对电压决定的。如果是非对称结构,例如扩展drain结构,LDMOS等高压器件或是存在某些版图技巧,则另当别论。

楼主:
回复 网友D:

原文在此

网友:
LZ确实理解偏

楼主:
回复 网友E:

hehe,所以才要请教各位大侠

网友(2023-12-12):
我在看传输门的时候,也感觉传输门的两个管子的SD在互换给负载电容充放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