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综合后用modelsim仿真报vsim-sdf-3250

楼主(2012-08-14):
最近刚开始做dc,report里面没有报错,但是用modesim仿真的话就报3250这个错误了,具体的failed to find INSTANCE ‘U102’,这类的错误还有很多,但是实际上我的sdf和网标文件中都没有U102这个instance。
后来我发现有一个assign语句,assign z=(!a)?B:C,这样写我会报错误;但是我改成assign z=(a)?B:C,条件变一下,这个错误在仿真的时候就没有了,但是如果条件取反我的功能也错了·····
诚心求指教

网友(2013-12-25):
回复 楼主:

   这个问题你当时怎么解决的啊,我也遇到了。而且我遇到的情况是所有的instance都找不到啊

网友:
看下netlist 跟SDF文件是否匹配。

网友(2015-01-29):
这个问题最后是怎么解决的啊,

楼主(2016-08-23):
回复 网友A:

netlist和sdf不匹配,一般是数字部分和模拟部分的连接会报错,我之前做的时候,在sdf里把相关报错的直接注释掉。

网友(2023-07-26):
请问有大佬知道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吗?

网友B(2023-11-27):
这个问题有结论吗?

网友(2025-11-05):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有结论吗?

你好,请问你知道怎么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