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eprom问题

楼主(2012-08-14):
请问各位大牛,eeprom可以写全0,5,A,F。但是写相邻位相同的数的时候,写不进。比如说一个page 8位,写55或aa或00或ff。都可以。
但是写01这样就不可以。请问是什么问题呢?谢谢!

网友:
写02,04,08...如何?

网友:
说详细点

网友:
寻址和控制逻辑会不会错误? 如果逻辑没问题的话, 你能写进去的那些值也不是很可靠的吧,也就是说还不能达到完全可靠的擦写和编程操作. 还是要细查一下对EEPROM单元本身的控制是不是合乎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