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ncounter preroute timing 分析时的错误求助

楼主(2012-08-14):
encounter preroute timing 分析时报以下错误,说路径没有定义,但是在constraint文件里已经定义了啊

**ERROR: (TA-152):      A latency path from the 'Fall' edge of the master clock  at source pin 'u_aes_core_top/u_S65NLLPLL_ZP1500/CLK_OUT' to the 'Fall' edge of generated clock 'aes_clk' at pin 'u_aes_core_top/u_divider/aes_mux/Z' cannot be found. You must modify your create_generated_clock constraint to be consistent with the network topology. The analysis will continue using 0ns source latency for generated clock 'aes_clk'. For backward compatibility with earlier releases or to remove the edge-to-edge sufficiency checking, you should set the global 'timing_enable_genclk_edge_based_source_latency' to false

constraint中的定义:
create_generated_clock [get_pins u_aes_core_top/u_divider/aes_mux/Z]  -name aes_clk  -source [get_pins u_aes_core_top/u_S65NLLPLL_ZP1500/CLK_OUT]  -divide_by 1

网友:
检查source与mux/Z之间的连接,是否真的存在,或者被case analysis挡住了

楼主:
不会检查,不过还是谢谢了。

网友:
佩服你的诚实和勇气!

网友:
代码中看看,有没有这个路径,或者路径的hier层级错误了

网友(2013-11-07):
Refer below link,
Good explanantion
http://www.cadence.com/Community/forums/p/13859/1292970.aspx

Thanks.

网友(2015-05-06):
太感谢6楼提供的网页了,终于解决了。
我的问题是 generate_clock定义的时钟下降沿的时刻 和 分频器电路里面实际的产生下降沿的时刻是不统一的。
所以把DC综合脚本里面的 create_generated_clock -name divCLK96M  -source LPWIFI_TXCLK288M   -edges {1 3 7}
把edges的数值修改成 和 分频器电路产生的下降沿时刻统一,就解决了

网友:
或者set_global 'timing_enable_genclk_edge_based_source_latency'  false也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