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画多排Conduct的Mulitipart Path 的方法?谢谢!

楼主(2012-08-14):
请问画多排Conduct的Mulitipart Path 的方法?谢谢!

网友:
论坛中有,可以搜的,很详细·····

网友:
cadence好像只能一次一排孔吧  不过可以复制画好的孔呀 我见过最好的打tap是laker  可以打多排孔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以多排。。

网友:
eetop.cn_用create multipart path 创建你想要的guadring.doc (120.5 KB , 下载次数: 51 ) 这个是个步骤,很简单,做个参考吧

楼主:
恩,下来看了,很好,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