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Floating N-well结构PAD的讨论

楼主(2012-08-14):
IO线路图

IO线路图

上图中下半部分是输出驱动管,上半部分是Floating N-well结构,其工作原理是:当PAD点输入电压超过3.3+Vth时,M191M192管子会反向导通,而M193管子截止,此时节点F_Nwell就会跟随PAD点的电压变化,与此同时,M194管子也会导通,是A节点的电压与PAD点的一样,保证了输出驱动管子M188的截止;

但是当输出PAD等于3.3V和小于3.3V的情况如何呢?请高人分析一下!

网友:
在约等于3.3v时,存在高阻态。

网友:
5V tolerance I/O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觉PAD等于3.3V时,衬底悬空,那可以吗?不会LATCH UP吗? 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果然是高手,能简单分析下PAD等于3.3V时的情况吗?觉得此时衬底悬空了!

网友:
有从VCCO到N-WELL的寄生二极管,N-WELL的电压因漏电降低到低于VCCO一个阈值时,寄生管会导通给N-WELL充电,所以N-WELL保持动态偏置

网友(2015-07-31):
前级呢?A拉到5V,前级也得处理啊

网友(2018-03-03):
回复 网友C:

同问,前级如何处理? 兄弟如果懂了 给解答一下,th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