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ASSURA中RCX提取问题

楼主(2012-08-14):
在ASSURA中,RCX提取寄生器件时候,电容C有个选择decoupling和coupling,我选的是coupling,这时候,后面有个填空,叫ref  node:  这就是填你所在电路的
参考电压,通常填gnd等,但是我的问题是:
1、coupling时,C是两者之间的,怎么会有ref node呢?
2、如果电路中没有gnd时候,该填什么电压呢?

网友:
ref node说的是你的layout的衬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