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ower stripe 走多层问题

楼主(2012-08-14):
工艺是1p7M,经分析要power ring为100um,所以在4 5 6 7 上走power ring,但是stripe是只在6 7层上走呢还是4 5 层上也要走啊?

网友:
最好用一些4,5层,不然的话,直接从6层打到1层,会造成一堵VIA墙,阻挡许多走线

网友:
根据你标准单元的疏密程度,在较密集的地方,穿插一些45层,6先到4,由4到地,7先到5,再由5到地。

楼主:
那就是说4 5 层不用全加吧!

网友:
如果全加绕线没有什么问题就全加,power 一般都是over design

网友:
好东西啊 啊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