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lew-rate control/current limit

楼主(2012-08-14):
限流

限流

各位大侠,这个电路是个限流电路(可能还包括部分限流电路),通过将后端驱动管上的电流转换为电压信号Vsmp后通过电流比较器输出到驱动电路,A225_G没用,A175_G为电流输入,TXD_signal 为数字输入信号,我觉得A212_D为比较后输出,然后就是不知道LIMIT_OUT这一信号支路的作用,仿真下来它的上升下降斜率比TXD_signal减小了,是不是这一信号跟斜率控制有关啊?名字没有任何意义(LIMIT_OUT)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楼主:

楼主:
我想问一下输出控制信号是A212_D还是LIMIT_OUT啊?

网友:
xfab的工艺!

楼主:
就像你简化的电路图中从m5-Q0-Q3-m6这一支路有什么作用啊,如果是控制外部信号的话有A212_D不就行了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友(2015-08-20):
where is VSMP connected.

it is like a delay generator. Current on A134 controls the delay tim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