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问如何选择PAD的类型

楼主(2012-08-14):
以下是我从说明文档里贴过来的列表。我做一个mcu,有40多个端口。3,3v的工艺。请问,我该怎么选pad呢?先不考虑mcu在pcb版上和其他ip核集成,单单考虑这个mcu流片回来以后可测就好~另外,如果考虑和其他模块集成,是不是都要选带有上拉下拉电阻的pad呢?

CMOS, Inverted, Input Pad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65
3.2 CMOS, Inverted, Pull-down, Input Pad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66
3.3 CMOS, Inverted, Pull-up, Input Pad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67
3.4 CMOS, Input Pad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68
3.5 CMOS, Pull-down, Input Pad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69
3.6 CMOS, Pull-up, Input Pad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70
3.7 CMOS, Clock, Input Pad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71
3.8 SCHMITT, Input Pad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72
3.9 SCHMITT, Pull-down, Input Pad.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73
3.10 SCHMITT, Pull-up, Input Pad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74
3.11 TTL, Input Pad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75
3.12 TTL, Pull-down, Input Pad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76
3.13 TTL, Pull-up, Input Pad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77
3.14 CMOS, Inverted, 5V Tolerant, Input Pad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78
3.15 CMOS, Inverted, 5V Tolerant, Pull-down, Input Pad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79
3.16 CMOS, Inverted, 5V Tolerant, Pull-up, Input Pad.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80
3.17 CMOS, 5V Tolerant, Input Pad.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81
3.18 CMOS, Pull-down, 5V Tolerant, Input Pad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82
3.19 CMOS, Pull-up, 5V Tolerant, Input Pad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83
3.20 CMOS, Clock, 5V Tolerant, Input Pad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84
3.21 SCHMITT, 5V Tolerant, Input Pad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85
3.22 SCHMITT, Pull-down, 5V Tolerant, Input Pad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86
3.23 SCHMITT, Pull-up, 5V Tolerant, Input Pad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87
3.24 TTL, 5V Tolerant, Input Pad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88
3.25 TTL, Pull-down, 5V Tolerant, Input Pad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89
3.26 TTL, Pull-up, 5V Tolerant, Input Pad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90
3.27 Tri-state, Output Pad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91
3.28 Open-drain, Output Pad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93
3.29 Tri-state, 5V Tolerant, Output Pad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95
3.30 Open-source, Output Pad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97
3.31 Totem-pole, Output Pad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99
3.32 CMOS In/CMOS Out, Pull-down, Bidirectional Pad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01
3.33 CMOS In/CMOS Out, Pull-up, Bidirectional Pad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04
3.34 CMOS In/CMOS Out, Bidirectional Pad.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07
3.35 SCHMITT In/CMOS Out, Pull-down, Bidirectional Pad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10
3.36 SCHMITT In/CMOS Out, Pull-up, Bidirectional Pad.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13
3.37 SCHMITT In/CMOS Out, Bidirectional Pad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16
3.38 TTL In/CMOS Out, Pull-down, Bidirectional Pad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19
3.39 TTL In/CMOS Out, Pull-up, Bidirectional Pad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22
3.40 TTL In/CMOS Out, Bidirectional Pad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25
3.41 CMOS In/CMOS Out, Pull-down, 5V Tolerant, Bidirectional Pad.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28
3.42 CMOS In/CMOS Out, Pull-up, 5V Tolerant, Bidirectional Pad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31
3.43 CMOS In/CMOS Out, 5V Tolerant, Bidirectional Pad.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34
3.44 SCHMITT In/CMOS Out, 5V Tolerant, Pull-down, Bidirectional Pad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37

网友:
没人回答?

网友:
最重要的是看你内部怎么用,控制上需要什么样的端口。
是否选择有上下拉也一样,根据你设计来的

楼主:
推荐一本好书 advanced cmos cell design,其中一章专门介绍pad的。

网友(2022-03-28):
引用 楼主:
推荐一本好书 advanced cmos cell design,其中一章专门介绍pad的。

没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