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tapultC安装问题

楼主(2012-08-15):
2009a.168,2010a.198,2011a.41,2011a.50都装过,但是license文件无法验证成功,
是不是还有其他的问题?有点装到崩溃了。

网友:
有人提出的问题:
1,按照提供的破解介绍license_win.txt作,里面<my_comp>既是Wins计算机名字,是马?
2,<my_host_id> 在DOS下执行IPCONFIG/ALL,其中“Physical Address(去掉中横杆-)就是HOSTID,即网卡物理地址(MAC)???
3,<path_to_mgcld>既是安装地址,如C:\Program Files\Mentor Graphics\xxx\Mgc_home\lib,是吗?

4,Run 'run_me.bat' to generate license 'mentor.dat'. 这个mentor.dat就是lisence吗?
5, Run 'patch_dll.bat'to patch mgcld.dll  (do NOT use license generated at this step !!!!) 这个license generated是指的什么??
6,把patch之后的mgls.dll 拷贝回lib目录下,启动CatapultC,要求检查licence, 是需要在“环境变量“修改LM_LICENSE_FILE吗?

我的解答:
1.是“计算机名”,我的电脑属性里面。
2.是无线网卡的mac。
3.是的。
4.license不是用的mentor.dat,我记得有一步会生成一个license.txt的文件,license用这个验证会成功,至少我的是这个安装成功了。
5.这个倒是不怎么明白,但是我貌似是放到mgls.exe的目录里面,我好想没找到mgls.dll文件。放之后再点击那个文件。
6.环境变量设置之前license.txt的目录。
注意那个license不是mentor.dat,我忘记了是哪步会生成一个license.txt了,应该是你说的第5步,我已安装成功,也祝你成功~~

我安装成功过2009a.168,2010a.198,高级的没用过~~~

网友:
Can someone upload newer version of Catapultc? Newer than 2011a.5 (win32).
Thanks!!!!!!!!!

楼主:
谢谢2楼的解答,是否方便将你的安装文件传一份给我,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安装文件eetop应该有的~我也是eetop下的~

网友:
path_to_mgcld是mgcld文件的路径,该文件可以拷贝到一个固定目录,然后用该路径生成mentor.txt;
建立一个环境变量指向这个mentor.txt;
同时将lmgrd文件也拷贝到上面文件夹下,建立一个server,指向这个路径;
将两个文件拷贝到mgls.dll目录,破解即可。

楼主:
clean_water, 你安装的操作系统是那个,xp,vista,win7

楼主:
正如clean_water所说,成功安装2010a.198,至于其他的版本没有心力再去一一实验。

pj文件如下: http://bbs.eetop.cn/viewthread.php?tid=315395&highlight=catapult
安装文件如下:http://bbs.eetop.cn/viewthread.php?tid=290869&highlight=catapult

感谢崔健,纯净水的回复!

你所要做的就是细心再细心一点。

网友(2012-10-04):
可以破解哦

网友:
Is the crack working or not?

网友(2012-12-24):
do you guys have a newer version ?

网友(2017-09-09):
终于装好了,不容易,两天

网友(2018-08-28):
还在崩溃安装中

网友:
回复 网友A:

感谢感谢!!!!终于下载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