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KEEP CELL

楼主(2012-08-15):
你好,我用miltipath 画出来的guardring 做成CELL ,当我调用这个CELL时,
需要flatten掉时,里面的concact 都散了,怎样才能不散呢?

网友:
在flatten cell时,勾选Preserve ROD Objects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试试啊,呵呵!

网友:
其实干嘛要做成cell呢?调用il不是很方便么

楼主:
回复 网友B:

    呵呵!

网友:
不要全部打散,只打散一层就行了(one levey)

网友:
没用,只打一层也是散的

网友:
主要你的cell下面只有一层所以打撒 都散了  调用il最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