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關於DCDC的地線分布

楼主(2012-08-15):
正在設計一顆DCDC 的  3.3V轉1.2V的IP   ,  請問要如何規劃GROUND 的分布 比較好??

网友:
回复 楼主:

  地线的话,当然是越安静越好了。1、前期做好floor plan,尽可能的把噪声敏感的模块单点接到PAD上以避免干扰;
2、与电源走线相重合,避免形成大的电流闭路;
3、走线粗点,减小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