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我计算的jitter是仿真值的2倍,请教我的计算问题出在哪?

楼主(2012-08-15):
大家好,

我用spectreRF 做pnoise jitter 仿真,然后选pnoise jitter中的phase noise曲线(标记为L(f))去计算jitter,
我的计算方法是:
                       S(f)=2*L(f)
                       然后将S(f)*(2*sin(pi*f*Tc))^2积分得到相噪功率 。

同样的积分频率上下限,我计算的结果大约是仿真器结果的2倍,问题在哪?

网友:
你把单边带噪声写成S(f)=2*L(f)
然后平方一下不就是是4倍么,实际噪声是2倍
所以你的计算结果是仿真的2倍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之前那个公式S(f)=2*L(f)中的2是我推导时的出现了错误,即使不乘这个2,计算的jitter和仿真的相差sqrt(2),我没有理解你说的意思。

    我捣鼓spectreRF没多久,有些混乱,尤其是里面的一些概念。单边带是将双边带功率叠加到一起的频谱吗?还是反过来,或者是仅仅指频谱包含一侧(USB)或两侧(LSB、USB)?
   pnoise jitter 选项下的phase noise 标记为double sideband,比pnoise选项下的phase noise 大3dB,这种情形是不是叠加了两个边带的能量?
    如果pnoise中我用source选项,relative   harmonic 为1,扫描频率为0~Fo/2,那么这时得到的phase noise 曲线是不是叫单边带,如果计算功率是不是要乘以2?

网友:
你没看懂楼上的意思,楼上是说,你是应该先平方之后再把噪声能量求和
不能相加之后再平方,因为噪声是不相关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没错啊,我是能量求和,开方求RMS值。

下面是从design-guide 上看到的一段话,按照他的说法,我直接将Phase Noise in "pnoise jitter of Direct Plot Form" 积分求jitter,结果相差sqrt(2)

我的公式:

In Cadence Spectre Pnoise Analysis,

For noisetype="sources",
you can get Phase Noise in "pnoise of Direct Plot Form" as LUSB(f) if you use postive offset frequency value.

For noisetype="jitter" or "modulated",
you can get  LLSB(f), LUSB(f), AM noise, PM noise in "pnoise modulated of Direct Plot Form",
and also you can get Phase Noise in "pnoise jitter of Direct Plot Form" as true SΦ(f).

Here this PM noise is 0.5*SΦ(f) which is same as "pnmx" of Agilent ADSsim.
Phase Noise in "pnoise jitter of Direct Plot Form" is about 3dB larger value than LUSB(f).
But this is not 2*LUSB(f). This is true SΦ(f).
Here we don't have to multiply Phase Noise in "pnoise jitter of Direct Plot Form" by two to get SΦ(f) as same as in Agilent GoldenGate

网友:
看看cadence simulation guide,里面应该有讲phase noise和jitter相互转换的公式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公式没有错啊,跟cadence文档中给的一样!

网友(2018-07-03):
cadence 哪份文档有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