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个入门级问题,随机激励的产生

楼主(2012-08-15):
TB的目标大概是这样的,例如,在1000(random的)个clk内,随机插入356(同样是random的)个data_valid的信号,其余为无效信号,从而验证module在不同的输入波特率下的数据处理情况。请问可不可以直接用Verilog做这样的测试,或者用perl脚本?可以的话如何做?
如果用其他的语言或方法,有没有相对比较可行的,之前想过用SystemVerilog,不过不知道如何产生,而且似乎NC-Verilog对SV的支持也不太好。
请大神指点!多谢

网友:
可以参考《systemverilog for verification 3th》的例子:Random strobe pattern class

网友:
可以使用采用不重复随机数的方法。在1000个数字中随机取出356个数字,然后将这些数字排列好,产生data_valid
每次改换种子就可以实现不同的随机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用的nc是哪个版本呀?ius8.2就能支持sv了呀。你平常跑仿真都是用什么命令呀?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有没有办法不用SV,NC-Verilog对SV的支持不是很好

楼主:
回复 网友C:

   ncverilog -f filelist.f    verdi -f filelist.f &
   如果用SV,把tb.v 改成.sv, 脚本加上 -sv。这样编译没问题,不过verdi会报有问题。同样的tb,去掉SV的选项就完全正常
   可能我用的命令不对吧?

网友:
我通常是用irun ,而且-sv是在filelist外面
irun -sv -f filelist.f
然后不知道你verdi是哪个版本的,反正我用的verdi比较旧,是2007,不过也支持systemverilog了。verid由于不是常用,所以,通常是先起verdi,然后再import design,在Language里面选择systemverilog,选中filelist,就可以load设计了,并没有错误。

楼主:
回复 网友C:

   可能是verdi少了language的步骤,不过目前平台是verilog的,不太想改成SV的,以后有时间试一下,先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