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大侠:swtich power 和 switch charger区别

楼主(2012-08-15):
swtich power 和 switch charger区别?
DC/DC
DC/AC
开关电源,开关电池充电器
这些东西的联系与区别?

网友:
swtich power  就是开关电源,所有用开关方式实现的电源
switch charger是开关电池充电器,用开关方式实现充电,属于开关电源的子类
DC/DC是直流转直流,用开关方式实现的就是开关电源,不用开关的比如LDO
DC/AC是直流转交流,这个也同上

网友(2017-05-04):
设计上有什么主要不同的参数要求

网友:
这个,你这个switch拼写有误啊
2楼基本正解
电源常用的就是线性电源和开关电源
其中开关电源可以多种应用分类,DC/DC是其中一种
swtich charger是开关电源中DC/DC应用中给电池充电的一个小分支,因为负载是电池,所以swtich charger有一些特殊的设计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