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安装IUS902出现这样的错误,望解决,谢谢!

楼主(2012-08-15):
启动 nclaunch& 正常启动。
运行 ncverilog -f dut.f 出现下列错误:

Design hierarchy summary:
                   Instances  Unique
  Modules:                60      42
  Registers:              403     333
  Scalar wires:          405       -
  Expanded wires:      64       9
  Vectored wires:       172       -
  Always blocks:         266     196
  Cont. assignments:       0     422
  Simulation timescale:  1ps
Writing initial simulation snapshot: worklib.u3soc_top:v
ncsim: *W,NOLICI: License initialization failed.
Trying to check out license...
Incisive_HDL_Simulator 9.2 - Failed
NC_Verilog_Simulator 9.2 - Failed
Affirma_NC_Simulator 9.2 - Failed
Incisive_Verif_Engine 9.2 - Failed
Incisive_Design_Team_Simulator 9.2 - Failed
Incisive_Enterprise_Simulator 9.2 - Failed
ncsim: *F,NOLICN: Unable to checkout license for the simulation. (flag - 2) 'lic_error -902'.

网友:
ncsim: *F,NOLICN: Unable to checkout license for the simulation. (flag - 2) 'lic_error -902'.
很明显,lic问题。

网友(2012-11-02):
我安装的IUS58也出现了类似的问题

网友(2012-12-29):
*F,NOLICN: Unable to checkout license for the simulation. Use ncsim -MESSAGES for more information. (flag - 2) 'lic_error -5'.
我的是这样的。

网友(2013-05-09):
我也遇到类似问题,什么环境变量,路径都设置好了,使用EFA Licgne 0.4b产生的license,verilog文件编译没有问题,ncsim有问题,仿真的时候报错:
Incisive_HDL_Simulator 9.2 - Failed
        NC_Verilog_Simulator 9.2 - Failed
        Affirma_NC_Simulator 9.2 - Failed
        Incisive_Verif_Engine 9.2 - Failed
        Incisive_Design_Team_Simulator 9.2 - Failed
        Incisive_Enterprise_Simulator 9.2 - Failed
ncsim: *F,NOLICN: Unable to checkout license for the simulation. (flag - 2) 'lic_error -5'.

读贴无数,发现没有一个解决啊。。。。还是大家解决了不说出来。。。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好,LZ你解决了吗

网友:
license启动了没有?单开个shell观察启动是否正常,检查tcp port是否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