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各位关于后端流程

楼主(2012-08-15):
请问各位,我做完dc综合后要进行下一步,由于时钟和rst没有让dc动,所以综合出有若干high fanout。
1,这样的话是否有必要进行一下后仿?如果有必要,那么是不是需要进行时序反标?
2,如果之前都正确,那么是不是要保证这里的后仿结果正确才能进行版图的布局布线?亦或是等版图什么的全搞定再最后进行后仿?
3,综合后出现一些警告,比如high fanout(clk and rst),use the change_names command to make the correct changes before invoking the verilog writer.这些问题是否必须修正?
求教求教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后仿呢?是不是在dc之后必须保证时序反标的结果与前仿一致?

网友:
dc出来的sdf基本不靠谱,还是用pt的write_sdf比较靠谱
dc直接仿个门级网表就可以了,不要加sdf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多谢!